H215WLCM LED屏反应慢 拖尾维修

楼主(2015-11-16):
拖尾,反应慢  一般都是屏的Y轴没有VGH电压造成的 ,就不多说了
直接上图   大家给加点分吧   高清无码哦
   擦 。  。高清无码的太大  发不上来
       凑合看吧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修屏高手,屏电路这块我还是很薄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修屏高手,屏电路这块我还是很薄弱

还是你最好了。 。。  么么哒

网友:
学习了,碰到屏问题基本放弃了

网友:
楼主这么厉害,快来给我看看3 5v吧

网友B:
无名之辈默默地看大神秒机

网友:
这种工艺的屏还好能修,

网友:
一般条件下,屏的修复率都不是很高

网友:
技术不错,不知是专修笔记本还是显示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名之辈默默地看大神秒机

小耿好乖噢

网友:
修的很有意思,加分鼓励下!

网友:
学习了 原本碰到这现象都叫客人不用修的

网友:
这水平真是佩服

网友:
太给力了,虽然看不懂,但是记住经验了,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C:
高人,估计为找这个点,费了不少心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人,估计为找这个点,费了不少心思吧

很好找的  直接万用表测就可以的    1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