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上HD6500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16):
话说联想品牌机上用的显卡档次可真不高,跑题了哈,早一段时间客户在这里修了一台联想机子,故障表现为不显示,插诊断卡能正常跑完码。把显卡取下擦擦还是一样,用集显就OK了,但客户说要玩LOL,估计集显不得行,那好吧,手头上正好有块上次修好的GT240,装上给他收费
***,坏显卡就留下来了,一直没空看,这几天太闲了,把坏东西全部弄出来看看能不能修好几个,本人技术不咱样,高手勿笑话哈。找到这个
后先上主板量下电压,结果是显存和芯片供电都没有,记得以前显卡是要先出主芯片供电才会出显存供电,找到芯片供电为UP6101,查供电都

有,输出就是没有,只能找个同样的芯片换了,找了很多块坏显卡终于找到一个后缀不一样的。百度一下好象能代换,那就换个试下。换上后量
主芯片供电有了,显存供电有了,插上显示器亮了,哈哈,又捡到便宜了。进入系统拷机试试完全正常。

网友A:
又赚了一个显卡

网友B:
你也多写点呀 这么没看头

网友:
真好,这样都捡到了

网友:
这就维修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多写点呀 这么没看头

有图的呀!!

网友:
顺手拈来啊,LZ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赚了一个显卡

呵呵,是的,又小赚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多写点呀 这么没看头

发了几贴了,写得不好,别见外。

网友:
这差劲的显卡也叫小赚一笔····

网友:
换个芯片就好  确实是捡到便宜了

网友:
这样的  小刀卡。  也就 几十块钱啊!

网友:
小赚一笔,恭喜LZ

网友:
恭喜,恭喜,小赚一笔,开心不已

后缀不一样----------一般是因为用的封装材料不同,我举个例子,某IC标准后缀是P,改进版本是AP,这个A-----就是封装材料的编码代号,P------说的是什么样的使用情况或者范围,民用品或者军用品

代换时最重要的就是型号一定要对

网友:
好厉害  什么都能修~

网友:
喜欢 这个贴

网友:
UP610这芯片是比较容易坏,前几天我才修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