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E笔记本主板掉电 求助

楼主(2015-11-16):
今天接到一笔记本,华硕  笔记本主板内存插槽上的版号是K42JE  PCB版号是K42JR 4.0
故障为掉电,奇怪的是开机到亮机了掉电。不插硬盘自动进BIOS掉电  有时能持续1分钟左右,
多半都是立马掉电。EC旁边的排阻全部干了,干了CPU供电的MOS管,干了电容。涛声依旧。
无赖求助中。忘各位高手指点。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
刷这个BIOS试试

K42JR 内存K42JE.rar

网友:
大哥  先感谢了在刷!!!!!!!!!!!!!!!!!!!!!!!!!!!!!!!!!!!!!!!!!!!!!!!!!!!!!!!!!!!!!!!!!!!!!!!!!!!!!!!!!!!!!!!!!!!!!!!!!!!1

网友:
太感谢你了  大哥    暂时不得掉电了   我之前刷过多次BIOS都没得到解决。 再次感谢你。我想问问你的BIOS的分离过的吗??发下你Q 加你下

网友:
卧槽  笔记本出问题了   刚回家测试  结果  用着不久掉电再也开不起   哎  明天继续

网友A:
这个型号就是个坑货,我那台进水的,EC、桥、BIOS全搞了再加上好几根飞线,修了4天才完美修好,前前后后做了10多次BGA。

网友B:
什么意思,刷BIOS好了没?

网友C:
华硕的本本就不好搞.我也有台掉电正在处是中.

网友:
是温控的原因吗

网友D: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收下!好东东!

网友:
换了南桥就要刷Bios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没干扰

网友E:
这个机器有通病就是BIOS 我给你发过去的是改良版BIOS 刷完风扇不会狂转 还有就是你一定给散热片上的干硅胶处理干净 BIOS刷的不对会引起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F:
加换显卡就对了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的

网友:
这机器以前修掉电,运气好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就是个坑货,我那台进水的,EC、桥、BIOS全搞了再加上好几根飞线,修了4天才完美修好,前前后后做 ...

这屌笔记本  妈的  用了两个小时不到就挂了  再也开不起机了,电流到快显示的时候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刷BIOS好了没?

当时倒是好了  还是得感谢上传BIOS的大哥。但是用了不到两小时就挂了  快显示的时候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本本就不好搞.我也有台掉电正在处是中.

你的是不是电流到了快先显示的地方掉电。我的又干了EC这下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简直没头绪  修出来说声 非常感谢

网友:
温控干了的,昨天就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显卡试试吧。

显卡之前做过 我不想在弄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有通病就是BIOS 我给你发过去的是改良版BIOS 刷完风扇不会狂转 还有就是你一定给散热片上的干硅胶 ...

是的  确实是这样的   *脏话*  用了不到两小时就掉了 弄死开不起  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换显卡就对了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不见得  显卡之前干过的  再说我之前刷了  那哥们给的BIOS还用了两小时  温度也不高

网友:
哪里通病   求解

网友:
这机器BIOS是通病,要刷工厂程序才行

网友:
把这个电容换成330的试试!

网友H:
这个问题看下这机器通病 修 能修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见得  显卡之前干过的  再说我之前刷了  那哥们给的BIOS还用了两小时  温度也不高

EC附近一个小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看下这机器通病 修 能修好

怎么修  大哥    求指点

网友:
应该是开机信好拉低了,仔细检查

网友:
板子和你的一样 我修的板号是K42JR 4.1不定时掉电 正在查

网友:
华硕 真JB蛋疼.....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刷bios

网友:
我这台 也一样故障 刷BIOS 也没行

网友I:
我这个用半天也没事  不一定什么时间 掉电了  在开 就开不起来了 放一天 还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个用半天也没事  不一定什么时间 掉电了  在开 就开不起来了 放一天 还能开

你那是干了什么好的

网友:
刷好了后来又不管了?

网友:
手上有一台,偶尔开机过LOGO就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EC边上排阻换过了还是老样子,1.8V管子发烫

网友:
O(∩_∩)O谢谢刚好修道这个机子

网友:
非常感谢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