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3v5v

楼主(2015-11-16):
开机跑0.14掉电。3V5V电压不出电

DRIVER4无电压,MAINON无开启电压

EC11脚无3v电压

PU13要靠EC发出开启电压才会有3v5v
EC11脚又要靠3v的电压才工作

思路就卡在这里了。EC换过了。

网友:
没看懂啊,能触发还是不能触发?有矛盾啊

网友:
什么机器没3 5v还能到0.14掉电的

网友:
EC收到的 SUSB#信号转换成 MAINON信号,用于开启各路 MAIN电
压(+3V、+5V)我也是刚入门,看看ec有没有发高低高电平请求上电的信号,有一些是在触发开关后3 5v才出来的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
没3/5v怎么触发的 你这是短路了吧

网友:
主要的几个测试点 你测了没有 啊 不要就发图上来撒  要自己慢慢修啊   你傻啊   我晕

网友:
多少其的学员 ,

网友:
你这了  3.5V 都没有  能上到0.14电流  见鬼了..要么 就是有短路

网友:
是你没看懂罢而已.开机掉电,楼主所说的11脚没有电压,是因为他掉电之后才测量的.根本没有找到引起掉电的因素.在我猜测是没有出CPU供电引起是掉电的.   而他说的+3V不是真正的待机电压,

网友:
还是实地的!这尼玛太坑爹了

网友:
没看懂啊,没看懂啊,没看懂啊

网友:
susb触发后有3.3

网友:
查芯片条件啊

网友:
待机+5V_ALWP和+3V_ALWP这二组电压OK
开机后由EC 发出MAINON到PU13,+5V_ALWP和+3V_ALWP转成+3V+5V
.
.
.
问题找到了。EC没收到南桥的SUSC和SUSB

网友:
3 5 v的待机条件都出齐了吗?

网友:
先打 3 5V电感短路不? 然后查开机电路!0.14主板肯定短路!这就不是开机跑马!这是短路的电流!

网友:
看是什么机器 现在有的机器开机后才会有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上面的 描述不清晰

网友:
你能不能把你的  机型   版号给我们说说我们好帮你分析分析一下啥

网友:
没看懂。你是能触发。不出三五伏么。三五伏的工作条件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