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一台DELL E2211HB通电十多秒掉电

楼主(2015-11-16):
一台DELL E2211HB通电十多秒掉电,掉电后测5V输出只有1.5V,拔掉驱动板电压一样,应该是芯片保护了,断开后几分钟重新接上,故障一样,如果不接驱动板,5V输出会一直有,屏点过没问题,请问各位大大,这是不是驱动板有元件不良呢

网友:
带负载能力不行吧

网友:
驱动板可能有微短

网友:
二极管换了,5V那边的滤波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你说的掉电时后继直接没有输出了 还是5V被拉低了

网友:
5V被拉低了

网友:
拉到只有1V左右了

网友:
驱动板MOS管那里加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请问在哪个位置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