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33(B3),键盘不能用,哪位大神能帮忙指点。

楼主(2015-11-16):
V星H61M-E33(B3) ,键盘不能用,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兄弟多谢了!已经碰到好几块了,应该是通病,换了键盘接口,I/O。把接口后面的排阻,电阻通通换了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先试着把桥加焊下

网友:
前几天修到过点不亮的,我记得论坛有图纸可以去看看

网友A:
供电什么的正常吗

网友B:
先看看有没有断线  阻值正常不

网友C:
供电正常吗。然后4根数据阻值要一样正常吗。

网友:
接口到IO打值看看正常不,或者旱桥

网友D:
是不是USB不能用  供电正常吗

网友:
USB OC#过流检测电阻 看看在哪里。。我也不回修

网友:
最起码先看一下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你将接口,IO,背面所连的电阻,排阻都给换了,你首先要确认一下你所焊的芯片指IO是否有松焊等,最后就是桥的方面了

网友:
人家说的是那种圆口的键盘,我觉得应该是键盘的中断请求信号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什么的正常吗

供电阻值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有没有断线  阻值正常不

供电阻值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正常吗。然后4根数据阻值要一样正常吗。

供电阻值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USB不能用  供电正常吗

不是的,是圆孔的键盘口不能用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IO也胡这样

网友:
台式的主板没怎么修过,所以不记得ps2接口是通往哪里的,如果是到桥就加焊,到I/O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下有没有一个6脚小芯片,5V转5V用的。

网友:
这个没修过 坐等 结果 楼主 修好传授下经验

网友:
供电正常,桥加下焊吧

网友:
usb不能用还是键盘不能用

网友:
键盘不能用,电容取掉了吗。

网友:
我也碰到了,PS/2的键盘鼠标都不可以用,有哪位解决了吗,发个贴,或有图纸吗,

网友:
有可能还EC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