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ELL 5520蓝底白字

楼主(2015-11-16):
求救DELL 5520蓝底白字,开机进入windows系统,不久蓝底白字,换过内存无效,要如何确定是内显还是独显出问题(硬盘换过,系统重新安装过)
Windows

网友:
屏线换过了没有?

网友:
吹吹显卡,或着换屏

网友:
屏线,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A:
集显显示是正常.........................................
你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 换一个显卡试试
详情

网友:
字大概都什么内容,吹吹显卡有用加焊

网友:
我试试看.........................................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下显卡

网友:
好的试试看....................................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只是想要如何正确判定是独显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集成的应无问题。因为你是独立的。启动时用的是独立显卡

网友:
请问如何知道进入WIN7后是用独立显卡

网友:
现在发现独显驱动装不上,会蓝底白字,代码0X00000116 独显供电时钟复位都OK 晶片家焊过,接下来要如何处理

网友:
刷完不行就准备搞显卡

网友:
请问是不是刷pch bios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我想也是,还是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屏 屏线应该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内显正常怎会是屏排线呢?

网友:
換過獨顯晶片一樣重新開機藍底白字0X00000116  ATIKMPG.SYS獨顯驅動是可以安裝,獨顯晶PCIE-BUS阻抗都一樣,供電 3.3VG 1.8VG 1.5VG
1.0VG都有 25MHZ晶振波形都正常,接下來如何維修

网友:
屏先  显卡吧1

网友:
顯卡換過,為何要換屏請說明原因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发贴,学习了

网友:
處理中............................待續

网友:
安全模式呢  显卡驱动不对吧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有碰到过,没修好 楼住修好,回复下呀

网友:
67应该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显示是正常.........................................

你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 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直球看看

网友:
屏线换了 没 ??

网友:
要不就是显卡了 ,

网友:
进PE什么样子……。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