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V2 不过内存通病

楼主(2015-11-16):
症状:不过内存。查内存系统总线CLK偏低,查点位图发现在核心供电芯片旁边的6脚小芯片,去掉后正常亮机

网友A:
这个是通病? 芯片是控制啥的

网友:
LZ轻轻地不带走一切

网友:
送钱的,来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 芯片是控制啥的

这个芯片是接收南桥发送的内存系统总线信号和产生基准电压作用,6脚小芯片损坏是华硕品牌系列主板不过内存的通病。

网友:
这是来送钱的

网友:
最喜欢这种的,快捷,简单

网友:
鼓励发帖 +10分 鼓励下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片这个小6脚坏的   应该是通病

网友C:
小芯片换了,还是就直接拿掉

网友:
看图1好像是8脚芯片吧?哪里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芯片换了,还是就直接拿掉

直接拆掉或者换个也可以,

网友D:
lz没标明位置啊?

网友:
thong tin hay va moi

网友E:
没找到说的6脚芯片

网友:
这板还带pci槽的、可以上个跑码卡,,,

网友F:
H61上PCI卡有时不跑码板子也正常,我单位两块板子都这样,不知是不是所有的都如此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接收南桥发送的内存系统总线信号和产生基准电压作用,6脚小芯片损坏是华硕品牌系列主板不过内 ...

拆掉不是开路了吗?    怎么读内存?

网友:
对的这个通病我修过   直接拆掉就行了

网友:
是这个6脚小芯片拉低了内存系统总线时钟信号电压,当然要拆掉才能修复故障,这里主板不过内存故障原因就是内存系统总线时钟信号电压偏低造成的。

网友:
你说的开路应该是6脚小芯片对应引脚脱离与内存插槽系统总线时钟信号测试点引脚的连接,在正常状态下。

网友:
有点看不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拆掉不是开路了吗?    怎么读内存?

应该是一个缓冲芯片,防击穿用的吧,反正不装也没事的,这个也算是华硕H61像G31G41 822排阻一样的通并病

网友H:
引用 网友F:
H61上PCI卡有时不跑码板子也正常,我单位两块板子都这样,不知是不是所有的都如此

这个板BIOS也坏得很多,不能说一样啊,但测量SMB两条总线有异常就是了

网友:
V星也爱坏小八角

网友:
我也不是很能看的懂,先收藏了一会再研究一下。没接触过这种管子。

网友:
记下来了,这种情况最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接收南桥发送的内存系统总线信号和产生基准电压作用,6脚小芯片损坏是华硕品牌系列主板不过内 ...

谢谢了 没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LZ你眼神不好 那明明是8脚 怎么成6脚了 小心误导大家 不过还是要赞一个 今天没分了 下次再给你补上

网友I:
拆掉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找到说的6脚芯片

是8脚 LZ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没标明位置啊?

就在电源芯片左下边 一个8脚小芯片 如果没记错型号好像是33302A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没碰到呀,下次要注意点啦!

网友:
有通病的机子建议楼主加个权限吧,省得好多客户自己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拆掉会不会不稳定啊?

不会不稳定的,只要确保南桥工作条件满足正常发出系统总线时钟信号就行。

网友:
最喜欢这种贴子了,以后碰到就是送钱的节奏。

网友:
信号级维修,好厉害。

网友:
又是通病,

网友:
是3352a吧 epu左下方,
8脚芯片,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回复说6脚芯片,通病,
这样很误导人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接内存上 二个 3.3V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BIOS也坏得很多,不能说一样啊,但测量SMB两条总线有异常就是了

哦,是这样哪,明天测一下试试

网友J:
没看到有六脚的芯片,看起来像是一个排阻,楼主能不能给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看到有六脚的芯片,看起来像是一个排阻,楼主能不能给解释下

打错了,是八脚的

网友:
没修到过。下次遇到了好好研究

网友:
这个帖子我好像在哪里看过早就是通病了

网友:
我修过华硕H61的主板,不装内存会报警,装了内存就不过,后来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那个零件,没看清楚啊,还望楼主圈出来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做信号上拉作用的,是提升信号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芯片换了,还是就直接拿掉

朋友有ASUS的点位图软件吗麻烦传一个

网友:
以后建议华硕去掉这些可有可无易损坏的小元件.

网友:
是8脚吧???

网友:
刚修好的一块  哈哈

网友K:
意思就是华硕的内存系统总线CLK偏低引起的不过内存 基本就是拆掉6脚芯片就好??

网友:
这就是秒杀啊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不稳定的,只要确保南桥工作条件满足正常发出系统总线时钟信号就行。

厂家浪费钱   白设计这个芯片?

neco -2 很给力!

网友:
这个问题,有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意思就是华硕的内存系统总线CLK偏低引起的不过内存 基本就是拆掉6脚芯片就好??

是的,就是内存系统总线CLK偏低引起的不过内存,拆掉6脚芯片就好,其这里6脚芯片系统总线CLK信号接收引脚外围应该还有连接上拉电阻到3.3V电压测试点。

网友:
华硕通病很多种 只要熟悉华硕同比的板子都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
最好把坏的位置标出来。。呵呵

网友:
产生内存基准电压和系统总线信号接收作用。

网友L:
CLK你是量到电压偏低,还是频率偏低啊

网友:
对于我们新人来说,要是能说得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秒杀通病~~~~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L:
CLK你是量到电压偏低,还是频率偏低啊

是电压偏低的!

网友(2015-12-28):
楼主我的板子也是不过内存。拆掉小八角。还是不过。你的BIos跟图纸可以给我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一个缓冲芯片,防击穿用的吧,反正不装也没事的,这个也算是华硕H61像G31G41 822排阻一样的通并病

哦哦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解答

网友:
这个芯片拆掉 不影响的, 不光华硕 的,只要有这种八角的 管理总线不正常都值得怀疑

网友:
技嘉华硕 也真是花一大堆钱买生病呀~~~

网友:
楼主点位图上传一下呀

网友:
6脚芯片 控制啥的啊

网友:
是不是左下角那个斜着的小八脚芯片呢?楼主下次最好标个位置啊,不然看不清楚

网友:
其实它的作用是电流控制器芯,即通常作超频用,

网友:
可以,学习了。真不错。。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这个6脚管子应该是防静电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