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Omni 105 pc 一体机求助

楼主(2015-11-16):
HP105一体机 版号IPP41-NI  REV1.02     独立显卡    E6500U 三代内存   。开机到滚动条黑屏(有背光)就不动了, 先换了 内存 CPU 硬盘 不行 刷了BIOS  ,加焊了 显卡 还是不行。之前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不显示加焊显卡好了, 没思路 不知道该怎样搞了,!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HP 105PC 一体机IPP41-NI(PEGATRON)EV1.02-OK备份.rar

这BIOS好的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换硬盘,  做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  做系统

不行的,换了好硬盘在别的机器上Ghost    再来这个机器上装  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换了好硬盘在别的机器上Ghost    再来这个机器上装  还是这样,

反正都快搞完了  南桥也搞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快搞完了  南桥也搞了呗

对呀 搞南桥 在搞北桥,不行换板@!

网友:
这板子不便宜啊 78百

网友:
显卡重植 不行换个显卡试试,纯猜测

网友C: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实在不行了就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实在不行了就只能换板子了

这个主板得1000  太贵了,

网友:
干桥和显卡

网友:
全部干完了 还不行。,

网友:
更换显卡看看

网友:
似乎还要换显卡

网友:
换主板好了  10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