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Y218EC 短路,5V电路上有公共点电压是否板层短路了

楼主(2015-11-16):
昨天接了个Y218不上电的,接电源无反应,拆机祼板接电源,大短路,测量L66短路,断开烧机,发现3V 5V芯片发烫拆掉后并拆到两路上管,量了下有60多欧,在接电源试下还是短路,恶梦来了,一路路供电都坏了,不对啊,测量了下,5V待机电感上居然19V公共点电压,现在纠结就是不知道是板层搭线了还是某个原件的问题,我烧出的供电上管全拆了5V上还有19V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A:
具体查一下,如果是板层短路那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查一下,如果是板层短路那就只有换板了

就是不知道,那里问题无处下手啊,几路供电芯片全给拆了,上管全拆了,EC也拆了,5V线路上就是有19V主供电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那里问题无处下手啊,几路供电芯片全给拆了,上管全拆了,EC也拆了,5V线路上就是有19V主供 ...

烧鸡应该能烧出来吧

网友:
傻眼了,冷静下来想想才找到问题,犯了个低级错误,电源头接口接错了,左右两边都有个电源接口针脚一样的外设接口,祼板测试接反了主供电接到外设上了难怪一路路芯片都烧坏了。唉吸取教训以后多多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