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开机不显,什么原因?

楼主(2015-11-16):
     昨天下午接到一台联想SL410K的机器,开机不显,电流跳到0.9A,刷了一下BIOS,居然亮机了,以为可以了,测试了很久没问题。今天早上过来一开机又是这个现象,重复开机关机,大概五次左右又能亮,继续开关机又恢复正常,等隔了两三个小时去开机故障依旧,请大侠们指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你吹BIOS的时候显卡受热亮的 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吹BIOS的时候显卡受热亮的 显卡坏了

我换了系统,用鲁大师测试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每次开五次左右又能亮了!

网友B:
压芯片看看有没有惊喜!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显卡易坏 018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芯片看看有没有惊喜!

压过没反应,只有开多几次才能亮。

网友:
做一下显卡试试,感觉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显卡易坏 018的显卡

要加焊显卡吗?

网友B:
不亮的时候电流到多少 多写些现象好帮你判断!

网友:
加焊会好 但是用时间不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亮的时候电流到多少 多写些现象好帮你判断!

电流有时停在0.9A,有时1.1A

网友:
这是哪虚汗了不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有时停在0.9A,有时1.1A

个人认为 查下显卡条件 不行就加焊 重植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的确是显卡的问题,后来我加焊一下显卡好了,已经给客户了,只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D:
018的显卡 加焊不行就直接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18的显卡 加焊不行就直接换吧

我也想换掉,关键是客户出不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换掉,关键是客户出不起价格

我说的是换显卡

网友:
嗯!我也是说这个

网友:
吹吹 显卡 试试

网友:
果断显卡,换包好!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嘿,哥们。把你BIOS发给我试试哇。给你加分了,我的也是上电0.9

网友:
独立显卡么

网友:
弄下显卡吧,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这个可以肯定是显卡坏的

网友:
显卡问题把

网友:
显卡的问题 不过这个不好做

网友:
这个的通病是暗屏   屏街口的一个电容和电感挂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 散热管也爱坏

网友E:
换显卡就好了,这机器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换显卡就好了,这机器都是显卡坏了

这种好像里面灌了黑胶,好换吗?

网友:
这机子大家都知道,显卡坏了!加热试试!

网友(2015-12-20):
吹吹显卡有惊喜!我们店遇到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好像里面灌了黑胶,好换吗?

感觉你还是别换了 找个维修熟练的给你换吧  这个黑胶的 绝缘不好显存也会坏的

网友:
这一款机器显卡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可以先·试下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