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 花屏,进不了系统,2915B

楼主(2015-11-16):
       机器是进苹果系统跑滚动条的时候,屏幕上方出现横条花屏,麻上机器白屏了,然后机器自动重启。进WIN8的过程中蓝屏,
现在显卡换了,4个显存也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显卡原来是084,现在换成的005
有没有高招
板号是820-2915B

网友:
这个机器真是折腾不起呀!

网友:
手里有一大堆这样的烂板子。

网友:
出厂时质量就不咋得,问题太多。

网友:
这个是进系统过程中花屏的图片,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这个是送钱来的

网友:
换了这么多都不行,都没有办法了,我手上也有这种板子,都换完了,还是一样,资板吧

网友:
这样的情况就要换版 没有什么好招了 估计是板材问题啦

网友:
这个机器俺也遇到过 但是没有解决!

网友(2018-11-11):
显卡084  和005不通用,换一个084显卡就好了,如换了还不好就是板层问题

网友:
那应该不是显存。。。。。。。。。。。。。。。。。。。。。。。

网友:
这两个卡不能通用吧    一般没进水的机板层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做集显呢?都做烂显卡了。

网友:
头大的机器呀,修了好多了,但大部分症状都和明显,你这个解决了吗

网友:
板层问题,这款可以刷bios改集显的 ,跟客户商量一下吧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兄弟 焊显卡好了也很多返修的

网友:
看客户用什么系统,改集显用不了win

网友:
我帖子里有BIOS  刷了就可以改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