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这种奇葩问题?液晶显示器本身支持60Hz-75Hz刷新频率,但现在只能使用75Hz

楼主(2015-11-16):
三色 97cm的显示器,以前一直好好的,突然有一天进BIOS或者PE的时候显示器不亮了,症状和显示器分辨率设置超过显示器支持的分辨率的时候是一样的。后来进系统查看才知道显示器不知道何时只能使用75的刷新频率了,而bios和PE下输出视频信号都是60的刷新频率,所以才会黑屏。
这个显示器明明是支持60-75的刷新频率的,以前在BIOS下和PE下都能正常显示,说明之前应该是能够使用60Hz的刷新频率的。
除了75那个,其它的设置后都会出现和超过显示器支持的范围一样的黑屏,我明明是勾选了隐藏该监视器无法支持的模式这个选项的。
真是奇葩的问题,不知道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

补充内容 (2021-7-30 10:39):
好多年了,这个显示器也早已不用,午夜梦回说说最后结果叭,吖的居然是存固件的flash芯片有问题,中间过程省略几万字,总之最后结果就是把芯片里的文件用编程器保存出来写入到另一个同大小同系列的flash里换上解决

网友A:
换一台CRT的显示器看看。在CRT上调试,正常的话在换回液晶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CRT的显示器看看。在CRT上调试,正常的话在换回液晶显示器。

这个办法倒是没试过,不过用过其它办法的,把这个显示器接到别的电脑上还是这个毛病,别的显示器接到这个电脑上就正常,所以可以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呢,现在每次进BIOS或者PE的时候都要借别人的显示器来

网友B:
97CM是多大的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7CM是多大的屏啊

官方说的是19.1

网友B:
可以备份数据,再找一样的写写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备份数据,再找一样的写写看吧

写mcu???怎么做?有教程么?我真心没刷过固件,客户的机器都是直接换驱动板,这个是自己的才想到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写mcu???怎么做?有教程么?我真心没刷过固件,客户的机器都是直接换驱动板,这个是自己的才想到修

那就自己换板子吧,这板子便宜,要是专业维修的,建议你到“爱修网”淘宝直营店,购买台RT809F,或者直接联系本人都行,反正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自己换板子吧,这板子便宜,要是专业维修的,建议你到“爱修网”淘宝直营店,购买台RT809F,或者直接 ...

这个倒不用,虽然我不会,但是我这里有会这个的师傅呢,明天先去问问他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