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加热钢网的BGA芯片简易置球工具

楼主(2015-11-16):
        比起那些不能直接加热的对角BGA置球台和钢网,这个简单得多,也便宜很多。

先找个CPU散热组件金属扣件,这对电脑修理人员不是什么难事。

清理好待置球芯片和钢网

放上芯片,芯片上薄薄涂一层焊膏,如果芯片太小,可以在底部加几片导热硅胶片。

把钢网对准焊点,然后用带磁性(最好是强磁)的铁条压住两边(有磁性铁条的话压三边更好)

之后撒上锡珠

用毛刷或者刮刀刮走多余的锡珠,让它从扣件头螺丝孔处流到接盘里(土豪可以直接扔垃圾桶里)

最后用风枪加热锡珠,使其熔在芯片上即可

网友A:
不错LZ会想赞下我也搞个练练也不知道小的BGA芯片植株有没有好办法

txj
txj

网友:
楼主磁铁那里买地

txj

网友B:
楼主能否用这个方法尝试做一下HM65的桥看能不能一次成功

txj

网友:
一不小心会不会把它打翻了呀

网友:
对于重植联系熟练了 没用这个固定的也一样

楼主的方法很巧妙  东西便于找到 磁铁固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用这个方法尝试做一下HM65的桥看能不能一次成功

桥和内存等一直都是这样做的,HM65锡珠0.45,不好做可以用0.4锡珠。

网友:
好方法! 取材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和内存等一直都是这样做的,HM65锡珠0.45,不好做可以用0.4锡珠。

HM65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下次也搞个玩玩

网友:
主要还是钢网要好,也孔精度要高,不变形,有许多网都不合格。

网友:
最开始都是纯手工植株,一干就是2个多小时。现在直接钢网加热就行,只有5× 6× 8×的现在不好弄

网友D:
这种好是好,但是,第一,新大小不一,CPU支架不能通用,第二,找不到强磁,,

txj

网友:
这个方法真不错

网友:
HM65  HM55 一直没找到合格的钢网,,都是孔位不对,买了好几个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LZ会想赞下我也搞个练练也不知道小的BGA芯片植株有没有好办法

碰到小芯片我是在芯片下面垫点导热硅胶片调整适合后做的。

网友E:
楼主这个方法比较实在。我是用的对角的置球台80的钢网。没你这个快想换你这种网推荐下

txj

网友:
有创意,这个方法和好。

网友:
一直用北桥散热器值………

网友:
这种方法好是好就是不知道钢网是否会变形

网友:
修手机的工作台上面的,其实磁铁很好找,TB上一大把。

网友:
楼主厉害 比我的方法还方便。。。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2679-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方法比较实在。我是用的对角的置球台80的钢网。没你这个快想换你这种网推荐下

我的钢网是买BGA返修台时送的,一套大概300多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好是好,但是,第一,新大小不一,CPU支架不能通用,第二,找不到强磁,,

小芯片可以在下面垫几片导热硅胶垫,还可以换用笔记本支架扣件;强磁淘宝上很多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钢网是买BGA返修台时送的,一套大概300多张。

兄弟是用的什么型号的BGA方便透露下吗?

网友(2016-09-12):
这个办法不错哦

网友:
用这个置过小显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