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锐V45一体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5-11-16):
清华同方精锐V45一体机总是使用大约半年后会开机不显示,拆开清灰后好了,再用几个月又不行了。但这次清完灰也不显示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池先放电试试

网友:
清完灰好了,再过几个月又不行了,看起来跟电池没关系。

网友A:
不接屏是笔记本板的话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屏是笔记本板的话看电流

台式机AM3 CPU,笔记本ddr3内存。最大电流已经超过2A,应该显示了,但很快又掉下来,到1.7A左右。好像是显卡问题。是独立显卡板,我把显卡接口清理了一下,好了,不知彻底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