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谁有联想D2081WA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5-11-16):
跪求联想D2081WA驱动板程序 机器现在是接VGA没有反应

网友A:
你看一下,板号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板号是啥

715G3327-1

网友:
L2060WA ,也是用的这个板,你可以写一下这个机器的程序

网友:
我试了,不行,刷上去电源灯一直闪,不开机。(原来的程序是能显示的,只是在最高分辨率下黑屏)我也跪求~~~

网友:
上淘宝买吧,这板块求不到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