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论坛各位前辈电路图的两个点电压多少本人小白没有看懂

楼主(2015-11-16):
请教下论坛各位前辈电路图的两个点电压多少本人小白没有看懂,图纸是液晶电视电源板图纸,为了不让大家浪费下载分和省去一些麻烦,我直接截图下来了,请各位帮我分析下CN704  CN705这2个点的电压,因为我准备改一块电源板,可惜不知道这2点的电压,请论坛的前辈们帮帮忙!谢谢,小弟感谢啦。高手勿喷才是哦!

网友:
补充下:CN704  705在图片右上方那个位置。请各位帮忙分下下。谢谢

网友:
创维37M11HM电源图纸 168p ...

创维37M11HM电源图纸 168p-p37awm-01.pdf

网友:
图片都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
电路路图下了,分析之后发现此两点的电压是交流高频方波,背光刚开启时大至在1300---1500V   背光稳定之后900---1000V
这类的由整流后的400V作为背光供电来源,作用是功耗更小,工作环境更稳定.不像一般直接采用24V直接升压那么费劲吧
.这个400V是由PFC电路工作正常之后提供的电压

网友A:
这种方式 功率更大.升压变压器通常一个就为多组背光灯电路提供工作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路图下了,分析之后发现此两点的电压是交流高频方波,背光刚开启时大至在1300---1500V   背光稳定之后900 ...

分析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路图下了,分析之后发现此两点的电压是交流高频方波,背光刚开启时大至在1300---1500V   背光稳定之后900 ...

谢谢前辈 看来这块主板是没法改的了,得买块啦,还以为是24V的呢 !有浪费前辈的下载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 功率更大.升压变压器通常一个就为多组背光灯电路提供工作环境

恩 是啊   谢谢前辈 的帮忙 我得买块好板子了这样一来 ,准备想着把电压高压都改了看来没有必要,直接淘一个省事了,

网友B:
可以找一个一样的板子对比一下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一个一样的板子对比一下 啊

手上没得现货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