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屏接口怎么排序

楼主(2015-11-16):
如题  看图

网友:
上下上下的,,,数起来眼花缭乱,最不喜欢数这些东西

网友:
你看标就知道了,下单,上双

网友:
看图子呀  看看怎么排的

网友A:
图片上面楼主所标的地方,是最后一脚,第一脚在最右边下面的,那地方有个白色的小三角形,那个才是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面楼主所标的地方,是最后一脚,第一脚在最右边下面的,那地方有个白色的小三角形,那个才是一脚,

多谢了   是上双下单吗?

网友:
参考
其实 对照图纸看下相连的原件没有标号也可以看出具体脚位的额

网友:
可以看图纸的,这种看图纸,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右下角第一个是1脚。右边上面是2脚

网友:
1  2 3脚19v

网友:
一般有箭头或者小点的 都是第一脚吧 应该和认芯片的起始脚差不多吧。

网友:
最好核对下图纸。

网友:
看白线就知道了,一般五个一组,只有上下数对

网友:
看懂了,确实有点乱

网友:
 右下角的电容上面不有个3角标志吗!  哪才是1脚

网友:
真的是搞不懂这个接口  好像从那边都可以对的上   肯定一点的是一排单数一排双数

网友:
和图纸核对一下  跑跑线路

网友:
很明显看那个白色的杠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