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胎致铭G31维修记

楼主(2015-11-16):
         接修一电脑店的致铭G31主板,说是以前来修过的,现在不触发了。一看,是拿来修过的,原来的毛病是桥供电IC 挂了,换了个就好了。上电测试,不触发。马上测试各个电压。CMOS电池,3.0V,正常。清零跳线,3.1V,正常。待机3.3V,正常。I/O待机供电3.3V,正常。I/O RMRST,3.3V,正常。32768晶振,两脚都有漂亮的波,正常。开机排针两脚间有3.3V,也正常。短接开关,无动静。测I/O的开机开关信号输入脚,0V!莫非断线了。跑线,发现该板的设计与一般的不同。开机排针0V通过一个小电阻连到I/O的开机开关信号输入脚,另一脚通过一个小电阻接SB5V.检测两个小电阻,都是好的。无变值和断脚。换个I/O?偏偏这个型号的I/O手里没货,料板上也没有。维修进入死胡同了。莫非是CPU供电那里短路了?也不对,短路的话至少CPU风扇会动一下,诊断卡的灯会闪一下的。不管了,先拔了CPU供电的12V插头。短接开关开机排针,CPU风扇呼的一下起转,诊断卡跑了两个代码停住了。打了一下阻值,正常。检测各个MOS管,也正常。插上CPU供电的12V插头。触发试验,居然跑码亮机了。有事出去一趟,回来后再次测试,又不能触发了。拔掉CPU供电就能触发,再插上CPU供电也正常触发。毛病就出在CPU供电这一块。MOS管已检测过是好的,CPU滤波电容是固态,不用考虑。12V供电大滤波未见爆头,估计问题不大。先拆了与12V供电大滤波并联的3个贴片电容,因为拆这个最快。上电测试,直接能上电跑码了。放一边到第二天一早再试,直接上电跑码。终于修好了。检测拆下来的三个电容,未短路。真是块怪胎主板,好歹把这个怪胎给征服了。

网友:
最后到底是哪里故障呢?

网友A:
CPU上面的3个贴片电容用来做啥呢。。滤波不正常造成CPU供电短路 造成不触发?这也行?不懂求分析

网友:
呵呵,楼主好技术,这都能修好。不过楼主分析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应该是性能不良了

网友:
就这样修好了,到最后也没查出来什么毛病

网友:
不管了,先拔了CPU供电的12V插头。短接开关开机排针,CPU风扇呼的一下起转,诊断卡跑了两个代码停住了。.12v  不工作也能跑2个码??  能有这么怪啊!

网友:
为啥我把这块主板叫怪胎,原因就是这些表现不能用常理来解释

网友:
如果是短路,道理上讲不通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拔掉12V插头也能跑码的吗??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了 但是没完全击穿

网友:
拔掉12V插头按理不会跑码,但在这块主板上我的诊断卡就能跑两个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上面的3个贴片电容用来做啥呢。。滤波不正常造成CPU供电短路 造成不触发?这也行?不懂求分析

贴片电容击穿了,12v电路自动保护了

网友:
能不能研究一下那三个贴片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估计贴片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