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99-E WS开机挡LOGO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16):
  产线测试能正常开机,到手测量全部POWER已全部正常,CPU_RST也已正常产生;
怀疑是由某个信号异常导致主板运行过程中不稳定;
测量PCH的输入RST信号为1.5V,O2U1(EC)上的RST亦只有1.5V,顺测RST按钮也为1.5V皆不正常;
怀疑手动复位电路有漏电产生,当断开OC200后,电压恢复到3.2V,装上CPU、内存顺利POST完成。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洁明了了,能否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简洁  明了  好手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