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21独显刷好亮机备份

楼主(2015-11-17):
原机拿过来开机一直到0.7A不动了,大概放5分钟左右开始亮机显卡,放过电一样,于是找BIOS。刷上立马正常开关机了。有差不多问题的可以刷来试试!板号如下

dell 2421.独显.rar

网友(2015-12-19):
是好的么?我来试一下,我的机器是能亮机的,测试结果等下来回复

网友A:
额,刷了后,变成偶尔能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刷了后,变成偶尔能亮了

测试正常, 你再看看估计板号会不会有弄错。

网友:
我的 是4M 的 你这个怎么是8M

网友:
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第一次亮。。。第二次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真是技术好,人好,及时给大家分享了

网友(2016-02-15):
好人 谢谢 正好需要独显的BIOS  论坛里面集显的特别多

网友(2016-04-10):
下了一个,反正没刷亮,还是0.7左右在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是坏的,本来可以显示的机器,刷了这个BIOS不显示了

好机备份,你如果刷坏可以检查下自己的板号是否有问,不能怪罪这BIOS。

网友:
这个bios是不是取了后盖就可以取了,真心不想拆开机器看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正常, 你再看看估计板号会不会有弄错。

以前好的机子的,就是待机了无法唤醒,现在刷了bios,有时能点亮,有时开机要掉电。

网友:
集显的能刷吗

网友(2017-10-22):
我的机器是报警不显示,刷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