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30,MS-7687 IH61M VER1.0

楼主(2015-11-17):
主板型号MS-7687 IH61M VER1.0,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也没发现那里短路,刷BIOS后亮过一次机器,后来也是开机一下风扇动一下,清下COMS,跑到49掉电,反复清COMS,都是到49掉电,换回原来的BIOS,就是开机风扇转一下,也不跑码,清不清COMS都一样!怀疑是集显供电不稳,要么是MPCH坏了!望同行点拨!

网友:
楼主 这个板子修好没  什么问题

网友:
你再找一个BIOS刷下

网友:
建议压桥看看能开机不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了

网友:
解决了吗,我和你的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