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Q45T-AM不跑码,二修板完美修复

楼主(2015-11-17):
型号:ACER Q45T-AM V:1.1 图1

主板正面照  图2

故障:不跑码
此板同行拿来的,目测发现内存槽旁边的电容都被干掉了3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25V 100UF的电容,被干掉的三颗电容是6.3V 470UF的,以为是这里的问题,捡死鱼了,立刻换之 图4

换完上电,结果故障还是一样。后面打阻值发现有一组USB短路了,而且桥供电1.5V对地只有20欧姆,图3

通电南桥发烫,手都不敢放在上面。换了南桥之后阻值153。
上电还是不跑数,各供电出来了,按照时序查,发现时钟芯片没工作,换了一个时钟芯片,跑数了,但是卡9b,上不上内存都是卡9b,图5 图6

测了下内存条件正常,刷了个BIOS,一路跑码显示,期待已久的ACER LOGO出现。 图7

来张换下来的芯片照片  图8

BIOS顺便发上来,保证好用,放心下载。
很多人问775的,还换了南桥。
统一回复:这个是同行的,亏本也得做给他,为的就是长远的合作。

Q45T-AM V1.1.rar

网友:
干桥来,不知总共收费多少来着?

网友:
775主板还换了桥,这个究竟要收多少钱啊?加分

网友:
板子真是坑人,坏这么多元件,楼主料真全,权限小,只能加这么多分了。

网友:
料是关键啊

网友:
技术是关键。你懂得

网友:
      精彩!     JDO的桥!    哎! 现在的主板故障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了!  多的修到你爆表!

网友:
南桥都换了同行怎么收费

网友:
成本过高啊   这般折腾了

网友:
成本加起来都快要100了  哎。。。。。。。。。

网友:
蓝冰心出品必是精品,哈哈哈,先收藏了

网友:
一个桥,一个时钟芯片还有个BIOS么?

网友:
不错,同行的板有时候亏本也得做,

网友:
是啊 当时在实地的时候 人家老说 外面机器好修 就一个问题 换了就好  出来才知道,哪里是一个问题,根本是一堆问题啊

网友:
这二修的板子故障真 是多啊,思路不好的话真修不了,

网友:
蓝冰心出品必是精品!
这主板都是品牌机   都是单位用的啦!。收费不会低的!
lz    有空就说说他们是怎么坏的,,我知道你懂的!

网友A:
桥供电打阻值这个是有好板子对比的吗??

网友:
二修机看到都头疼。。。

网友:
主板有什么好修 就通行换快才多少钱啊  浪费时间

网友:
不是对比,而是根据经验判断,排除滤波电容短路漏电引起的桥1.5伏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异常,就是南桥损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B:
是的,这里主板故障就是桥,时钟芯片,bios程序异常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样的我只能收70 是不是电源烧的啊

网友C:
如果是电源烧的,电源不在你这,很多回去后又烧南桥

neco -2 山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打阻值这个是有好板子对比的吗??

USB对地数据线对地短路已经基本判断桥挂了,20欧姆是我拆桥前测到,换桥后100度欧姆,也就顺便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里主板故障就是桥,时钟芯片,bios程序异常引起的故障。

你好像本来就知道他坏了这几个元器件似得。

网友:
对桥坏我只能望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像本来就知道他坏了这几个元器件似得。

没有啦,看你帖子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对地数据线对地短路已经基本判断桥挂了,20欧姆是我拆桥前测到,换桥后100度欧姆,也就顺便告诉大家一 ...

是的,这里USB数据线测试点换桥后推测对地阻值也是恢复到100多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对地数据线对地短路已经基本判断桥挂了,20欧姆是我拆桥前测到,换桥后100度欧姆,也就顺便告诉大家一 ...

这里南桥供电1.5V测试点对地阻值只有20欧姆的话,桥供电1.5V输出也是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源烧的,电源不在你这,很多回去后又烧南桥

这里烧南桥原因是USB接口短路引起,而USB接口短路的原因一般为人为热插拔或5V供电输入电压异常引起。

网友:
好····绝对值得表扬,有这种不怕吃亏的做法生意做不好,只能怪天不开眼。。。

网友:
360行  行行出状元  主板也是钱 虽然没有本子赚的多

网友E:
小兵兵,你是故意让你老板亏点吧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功夫,成本大。修好很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兵兵,你是故意让你老板亏点吧

桥是废板拆的,不用上,早晚也是丢掉

网友:
楼主修好给了多少钱啊

网友F:
前辈可以帮我看下这个芯片吗?台式机主板开机电路的芯片,我不懂芯片方面的查看方法,楼主可以帮帮忙吗?谢谢,我想知道那个芯片的进出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前辈可以帮我看下这个芯片吗?台式机主板开机电路的芯片,我不懂芯片方面的查看方法,楼主可以帮帮忙吗?谢 ...

不触发吗?富士康的板子还是?有型号吗?我去找个图纸看看,你这个板子先去查芯片的2脚和3脚,有无进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前辈可以帮我看下这个芯片吗?台式机主板开机电路的芯片,我不懂芯片方面的查看方法,楼主可以帮帮忙吗?谢 ...

没修过这个板子,我也不知道时序是怎么样的,不过你要先查下这个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修过这个板子,我也不知道时序是怎么样的,不过你要先查下这个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先。

第一脚应该是供电 对吗 前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吗?富士康的板子还是?有型号吗?我去找个图纸看看,你这个板子先去查芯片的2脚和3脚,有无进出
...

富士康集成小板 AM3  型号M61PMP  电路图图纸也有 我只会看简单的电路 有芯片的就看不懂了,主板故是插上电源诊断卡灯不亮,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转,短接触发开关没反应,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MCP61M06-sch.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富士康集成小板 AM3  型号M61PMP  电路图图纸也有 我只会看简单的电路 有芯片的就看不懂了,主板故是插上 ...

你看下 电压  +5V_STBY,待机不触发的时候是不是有5V,3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脚应该是供电 对吗 前辈

1脚不是供电,是PW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 电压  +5V_STBY,待机不触发的时候是不是有5V,32脚

有7.46V  前辈

网友:
2  3 脚有5v

网友D:
你万用表测得准不准,我看图纸这个电压是5VSB过来的啊,应该就5V啊

网友D:
按开关的时候有无跳变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001 去看下维修的时序吧!论坛上有很多维修时序,去看看就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开关的时候有无跳变

有 跳变 的 就是不触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万用表测得准不准,我看图纸这个电压是5VSB过来的啊,应该就5V啊

是不是电阻变质了导致的 前辈 哪里有个电阻 ,一端5V  另一端7V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001 去看下维修的时序吧!论坛上有很多维修时 ...

好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电阻变质了导致的 前辈 哪里有个电阻 ,一端5V  另一端7V度,

我看错了,你看33脚应该是5V,32脚被升压了

网友:
好多故障~

网友:
冰心兄修的是如鱼得水,如果是换做我的话,我也是会修的,毕竟这种南桥也不贵,还是维修精神最重要

网友:
没有价值的板桥坏了一般我都不修,没必要

网友:
有点赚总比没得赚好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心态也好,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ICH7的南桥坏的多;配件不贵,是要点技术,楼主修的漂亮。

网友:
主板现在没利益了   很多时候就是练手玩

网友:
楼主这机器的图纸有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可能,不过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会去弄内存旁边的电容,那个地方的电容很少坏的

或许是拆件吧,  拆东墙补西墙

网友:
做同行的我经常要换775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或许是拆件吧,  拆东墙补西墙

你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板子都成料板了,不过那边少电容是直接被拔掉的,引脚还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板子都成料板了,不过那边少电容是直接被拔掉的,引脚还在主板上

可能是你那边的人手痒了吧,真搞不懂

网友:
换的不是新桥啊..这BIOS也可以找到.

网友:
我也来冒个泡.

网友:
写的不错.论坛里高手真多

网友:
好!干得漂亮!原装机,有特殊用途的!价就......

网友H:
桥供电的1.5v对地值低不一定是桥哦,我记得修过一块am3的1.5桥供电是5一拿来我也以为下管坏了,换了之后还是一样低,换了pwm的芯片和上下管没变化,死马当活马医,直接通电,1.5v不拉低,是其他问题,修好后测试这个1.5还是只有5的对地。应该是看芯片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桥供电的1.5v对地值低不一定是桥哦,我记得修过一块am3的1.5桥供电是5一拿来我也以为下管坏了,换了之后还 ...

恩,桥1.5V对地不一定是桥,但是USB数据线短路+1.5V短路,基本桥是挂了

网友:
USB数据线对地短路了就基本可以判断桥挂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网友:
做同行的有时候赔钱也得做。

网友:
没有100块,就别动手,好费时间的

网友:
同行的价格不是更低吗。。修这么多不是亏了。。当然。 技术还是超赞的。。

网友:
学习啦 !!最近这种机器太多了啊 !!

网友:
功夫好,成本代价太大了

网友:
修好了是有成就感,但是没钱也憋屈
蓝冰心
哈哈,只要客户不跑,还怕没钱赚吗?
详情

网友:
投小赚大陆不断确实是

网友:
这板子还换桥啊

网友:
lz 技术过硬

网友:
理论加操作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只想问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换桥都修的板子看来是赚钱修的
蓝冰心
这板子是亏本修的,没赚钱
详情

网友:
大神 我看到二修机 就知道拆点芯片下来用了

网友I:
这个板稍贵,能修好还是要修的。
蓝冰心
贵吗?不知道,哈哈,没去问价格
详情

网友:
厉害,,经验足,,理论强,,让俺好生羡慕。。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顶起

网友:
不错看到什么东西坏了就换

网友:
楼主成本高 技术好 佩服

网友J:
这个板可以说是大工程了,有点亏了。。
蓝冰心
没办法,同行的,要修复率
详情

网友:
厉害 问题这么多 全部解决!

网友K:
终究还是被你修好了。不错
蓝冰心
主板修复率还可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稍贵,能修好还是要修的。

贵吗?不知道,哈哈,没去问价格

网友L:
修这块板子费了这么大力,还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板可以说是大工程了,有点亏了。。

没办法,同行的,要修复率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终究还是被你修好了。不错

主板修复率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通电南桥发烫 一般都不测什么阻值了  我都直接换

桥要是本身没有1.5V供电的话,也会发烫,而且是超烫那种,但是南桥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这块板子费了这么大力,还同行的。。

偶尔来点难度的,修着有成就感 哈哈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这板故障真多啊!今天没分了

网友:
我去这个是台式机还是一体机啊?,

网友N:
看着怎么那么像台式机的,宏基有台式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N:
看着怎么那么像台式机的,宏基有台式的吗?

是啊,怎么我的照片拍的不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怎么我的照片拍的不够详细?

哦哦好吧,宏基的台式机我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南桥换我一般直接都报废它

网友(2015-12-17):
楼主讲解得很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说呢,  修好了是一种成就感,  但是成本还是有点高了

网友:
支持楼主,楼主这板收客户多少钱?

网友:
楼主 150能有吗

网友:
每个地方价格都不一样的,而且要看机器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二修机看到都头疼,技术不错

网友:
修好很有成就感 已收藏

网友:
维修不容易啊。费了老大劲了。还换了了南桥。不知道收费是多少?

网友:
经典  这样维修成本还不如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功夫,成本大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思路有可能不同,

网友O:
收了多少钱?技术到家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收了多少钱?技术到家啊  学习了

钱就不讲了,同行的,为求修复率,技术还可以混口饭吃 哈哈

网友P:
现在主板不怎么值钱了很多人都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现在主板不怎么值钱了很多人都不想修了

顾客给得起钱,就可以修

网友:
不是一般折腾了  牛

网友:
赞一个不错的帖子

网友:
真心感到技术不值钱了

网友(2016-01-22):
二修机啊看到都头疼

网友:
历害啊,真是遇高手了。。。

网友:
经典 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