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配置打开方法

楼主(2015-11-17):
系统配置打开方法

  系统配置在xp系统中叫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在win7与win8系统叫系统配置,名字虽有差异,但其打开方式完全相同,但有些朋友不是很清楚它是怎么打开的,这里就说一下win7系统系统配置的各种打开方式,以及打不开时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一、单击开始菜单中的运行

  win7默认开始菜单中都是有运行这个的,如果没有可能是以前设置或被误设置把运行不显示在开始菜单了,找回win7开始菜单中的运行可参考开始菜单中的运行不见了。

二、在打开的运行窗口中输入“msconfig”并回车确定。

  msconfig命令不需要区分大小写。而msconfig命令的全名为“msconfig.exe”。

  三、这时我们就可以打开Win7系统的系统配置程序了,而XP和Server 2003系统的系统配置程序,界面和WIN7系统略有差异,不过功能基本上都差不多。

  系统配置文件在什么地方:

  系统配置实用程序文件默认都是在“C:\WINDOWS\system32”中,在这个文件夹中有一个名字为msconfig.exe的程序,此程序就是系统配置程序的文件。
其实不管是XP或是WIN7又或是WIN8系统默认都是直接调用这个目录下的msconfig.exe打开的。

  系统配置打不开怎么办:

  1.系统配置程序文件已经损坏。

解决方法:可直接到同版本的系统中下载系统配置程序然后再覆盖到自己系统盘:/Windows/System32目录下,然后替换即可,如果替换失败,请把电脑重启,在重启时进入系统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中再次替换覆盖此文件即呆。

  2.系统环境变量设置错误引起的。

  系统环境变量一旦配置出错,轻者部分文件打不开或程序运行错误,重则电脑无法开机。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吗

网友:
确保驱动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对计算机硬件的要求。

网友:
这个一般坏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