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映泰TA770E3 全板无供电无复位,小排阻搞得怪!

楼主(2015-11-17):
今天生日 家人没一个人记住,闷气了  晚上下班不直接回家 跑去同行凑热闹
看到同行 比较忙 就帮他修个板。
发帖赚点积分
板号:映泰TA770E3
故障:不复位
测试:全板无供电。
为了广大跟我一样的小小白能看得懂  写得详细点 记得要加分哦  高手可以不看,勿喷。
CPU 内存 等等都无供电。
维修思路:
正常触发开机,证明开机电路正常,开机电路正常后  第一个上电的应该就是内存了。
CPU供电的那些先不管 要先修好内存供电 才会有其他供电。
开始吧!(修好前没拍到照 就说说吧)
测 内存 两个上下MOS管 5V电来源有了  无降压1.5V供电。
内存相对应的8脚管理芯片 是FP6321A

FP6321 的工作条件是5脚和1脚都要先有5V电压
2脚和4脚 是控制 上下MOS管的脚位。8脚是输出电压1.5V,6脚是反馈。
7脚是EN 开启脚  当FP6321  5脚1脚都有电压的情况下  要开始工作 还要得到7脚的开启电压 一般是1.多V吧,才能开始工作。
经测量,5脚1脚都有电压,7脚 无电压。不能工作,找7脚来源。(内存的这个脚好像一般是S3#等信号控制来自南桥IO 那边)
7脚经过受两个三极管组合控制。
发现7脚被拉低了详细请看图。

发现ASIC8M_VDIMM_DUAL_EN  电压不正常 偏低了。
跟着走 原来它来自RN32 再受Q13控制。

Q13 B极无电压 不是Q13拉低了电压 ,那就应该是 RN32 排阻坏了。
更换RN32 排阻  跑马了 再测ASIC8M_VDIMM_DUAL_EN  有2V电压过去
单故障 无其他故障  此板修复。

谢谢前人分享 图纸
有帮助的 朋友们 给我加个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A:
大清早就看这么给力的帖子,心情瞬间好了很多,给楼主加分,权限小勿见怪

网友B:
生日快乐,大家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母亲受苦的日子,感谢母亲给予我们生命.故障分析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日快乐,大家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母亲受苦的日子,感谢母亲给予我们生命.故障分析给力.

恩恩  是昨天生日 昨天晚上写的   今早发帖

网友:
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清早就看这么给力的帖子,心情瞬间好了很多,给楼主加分,权限小勿见怪

见笑了, 能加分 我好感激了

网友:
不错   辛苦楼主了  写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连元件的连接都画出来了,加分

网友:
不错呀,思路清晰,只可惜我没分了,不然给你加个

网友:
补充一下  7脚开启电压真正  是来源于 +5V_dual  经过R142 R145降压得到。并受Q24 Q25双三极管组控制,

网友C:
主板供电问题有图纸的话,还是比较好修的 难的是信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供电问题有图纸的话,还是比较好修的 难的是信号故障。

应该是吧 我们这些小小白 修到这里就已经感觉很有成就感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很详细   适合我们新手学

网友:
谢谢分享了、分析得很好、

网友:
有图纸修着还是容易。

网友:
挺不错,通熟易懂

网友:
映泰的10K排电阻通病

网友:
今天我看的好仔细,也慢慢理通了

网友: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一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