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UD3L

楼主(2015-11-17):
技嘉GA-EP43T-UD3L跳不过内存
每次跳到C1跳不过去
就断电重启了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送修,如果不是内存问题就是主板问题,总之没多少钱,在你承受的范围之内

网友A:
送修,自己搞别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内存缺供电 不是专业人员就别折腾了 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自己搞别把问题搞大了

换个U先,其次刷BIOS,再次看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不过内存会重启;再不行就换板

网友:
两个问题内存坏更换再一个主板坏

网友:
GA 的主板一般是双BIOS交换一下看看 如果还不行就下载刷一个

网友:
不过内存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内存的事。内存不好使就这样。

网友:
不过内存 你查查内存的条件啊  这样问没有人帮的了

网友:
量内存的spd电压看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