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电脑刷机教程

楼主(2015-11-17):
安卓平板电脑刷机教程

  如今刷机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许多的用户可能只知道手机可以进行刷机,并不清楚平板电脑是否也能进行刷机。事实上平板电脑也是可以进行刷机的,跟电脑重装系统是一样的。那么安卓平板电脑刷机的方法是什么呢?接下来就小编一起来了解安卓平板电脑刷机教程吧。

  安卓平板电脑刷机简介

  对安卓平板电脑刷机就跟电脑重装系统一样,正常情况下只要硬件没有问题,那么就可以通过刷机解决你平板电脑碰到的问题。刷机一般分为软刷、卡刷、线刷和厂刷四种,安卓平板电脑最常见的刷机方法还是线刷。

  线刷就是用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进行刷机,现在也有些厂家在搞OTA升级的方式,那个更简单,平板电脑里面点一下就行了。软刷就是用一些专门的刷机软件进行傻瓜式刷机,就像Ghost XP那种一键安装系统到C盘类似的感觉,不过目前国产安卓平板电脑基本上都不支持,不建议尝试这种方法。

  部分平板电脑使用卡刷这种方法,就是直接把固件下载到平板或者外置TF卡,然后按音量和电源键进行刷机,不需要借助电脑,手机采用卡刷的比较多,平板是否支持卡刷要看官方的说明。厂刷就是发回工厂用专门的软件和工具给你刷机,彻底成砖后估计就需要这个方式了。

  安卓平板电脑刷机步骤

  1、到安卓平板电脑官方网站下载你刷机所需要的对应固件包,如果你是山寨安卓平板电脑,那么肯定是不会找到对应固件的,打电话看看能不能找到厂家,要是找不到就只有让它坏掉了。

  2、根据固件包里的教程给安卓平板电脑刷机,一般情况下,下载的固件包是一个压缩文件。首先进行解压,解压完毕里面应该有几个文件或者文件夹,其中就包含一个刷机教程的word文档,跟着教程做就行了。

  3、点击一键刷机,点击浏览,打开文件目录,找到刚才下载的固件。点击立即刷机,开始刷机,只要操作步骤准确无误,你的安卓平板电脑一会就刷机成功了。

  4、在安卓平板电脑刷机过程中,切记不要拔插数据线,同时在对安卓平板电脑刷机前,应确保电脑的电量保持在50%以上,避免平板电脑在刷机过程中自动关机,从而导致刷机失败。

  安卓平板电脑刷机注意事项

  1、 一个原则就是在你刷机之前,一定要确保你的平板电量是充足的,不会在刷机过程中突然自动关机,因为一旦自动关机 极有可能会使平板变成板砖。

  2、 在往SD卡内拷刷机包的时候 最好停下手头的事情,避免刷机包文件内的数据丢失,造成刷好后系统出现莫名的bug。

  3、刷机包都是XXXX.zip的格式,你不要奇怪,更不要把刷机包解压缩了再放进SD卡 那样是错误的。

  4、每次刷机之前,最好做一次full wipe,也就是格式化,避免刷机不彻底。最好再做一次backup,避免你还需要之前的数据或者因为你的操作失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5、最好准备一张空白的SD卡专门用来刷机,因为如果用一张存有别的数据的SD卡来刷机有可能会早晨数据丢失或者刷机失败。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个三星平板的 ,试试看

网友:
话说三星的平板怎么样?

网友:
手机刷到成砖头

网友:
  直接就不接这活,,费力不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