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 板号:K43SV REV:2.0 机器CPU温度高

楼主(2015-11-17):
ASUS A43S 板号:K43SV REV:2.0 机器CPU鲁大师温压一会温度上升的快,温度高,看一般电影,正常办公用没问题,就是玩3D游戏,如英雄联盟等,CPU先温度高报警。试过很多板本了,下载过主板原机备份的206  317 的,试了都一样,板号K43SV 2.0和3.0可能通用亮机,4.0,5.0都不行。显卡不一样,很多人说要用修改过的BIOS程序,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下。主板内存槽贴纸为:BO4K43SV (0208) .  下面是主板的图片。

能亮机的BIOS但是CPU测试时温度高。

网友:
铜管没问题吧?

网友:
还有就是在系统下安装ASUS WINFLASH刷写BIOS软件时不能正常安装,提示此WINFLASH只能安装在ASUS笔记本上,意思应该是说此软件没能识别到这是ASUS笔记本。

网友:
铜管已经换过一个了。

网友:
换个CPU玩一把试试温度还高不高。

网友:
论坛有个华硕BIOS合集

网友:
这个故障没遇到过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换个铜管试试,吧散热做好! 温度高的时候掉电吗?检查一下温控电路还有EC

网友:
先处理散热问题吧,,,比如换个高点功率的散热风扇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问题

网友:
可以去淘宝买个BIOS回来试下,华硕的有这问题,BIOS 会引起CPU温度高

网友:
温度高的时候 确实是高吗 ?检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这水灌的,准备被扣分吧!

网友:
BIOS问题,这不是都有通病来着吗,搜下大遍。。。。

网友:
坛子里不是有这款的好BIOS吗,自己搜索下,另外导热硅脂和铜管的结合部分一定要好,不然也会出一些乱七八糟的故障

网友:
温度高不是应该查散热吗,为什么都去找BIOS了

网友:
自己合一吧

网友:
你BIOS下的不对!应该下内存贴纸上面的0208,不是206 317……

网友:
用下其他的检测软件看下

网友:
上次也是有一个开机PU86度,没有解决 ,人都弄晕,官网的BIOS一个一个的更新都不行

网友:
摸摸散热器烫不烫,不烫换个散热器试试

网友:
a43s 板号k43sv rev3-NEW.rar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已合成

网友:
温控电路,硅胶,散热片,每个都检测下是不是好的。最后再去考虑bios

网友:
其实你也可以换一个CPU试试的。有时候也许是CPU坏掉了

网友:
bios有可能,但有没有亲手摸到温度确实有没这么高,有时鲁大师会误报的。本人亲测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多少度??????这个板MOS管发热量大

网友:
刷bios可以定吗?有知道啊

网友:
谁有这主板高清图片啊

网友:
有bios资料吗

网友:
这机子本来散热都不好铜管不行

网友:
刷BIOS一般就可以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这机器 论坛的BIOS不会出现温度高的 刷2个还是一样 就考虑其他的地方吧 这机器跟K42JR不一样 论坛的BIOS都不会出现温度高 修过很多了

网友:
重点还是散热,用好一点的硅脂试试。

网友:
一换个cpu试试,有可能cpu快坏了,引起的温度过高,至少我就遇到过i。
二换个鲁大师版本,最好是旧版本,我就遇到过一次用新版本温度高,旧版本正常。

网友:
楼主 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用手感觉一下温度是否确实高啊。。。如果手感觉温度没有那么高那就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如果温度确实高的话,跟换cpu试试。。。实在不行改改风扇看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试一下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你的分应该很多了吧,哈哈

网友:
附件為K43SV的BIOS  請用編程器燒錄  試試看吧!

网友:
掉电吗 个人觉得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去官网看看有没有修复这个bug的BIOS升级看看。风扇改常转。

网友:
如果用手摸着也烫得历害,会不会是U的问题呢,

网友:
刷3.0的能亮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的不触发,啥条件都有啦,刷个bios来试试看

网友:
bios  刷了不开机

网友:
k43sv  不会出现温度高吧

网友(2015-12-18):
能不能找到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