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20不上网

楼主(2015-11-17):
接了一个戴尔本不上网的问题 能认到网卡 插网线本地连接能连上 数据包传送0字节 网卡芯片已经换过 南桥加焊过  网卡小板也换了  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吗 求高手指点  在线等 急  谢谢

网友:
加一个USB的网卡试试看

网友:
也只能加外接的,修这个不合适,要不上钱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先换个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再去修板子。

网友:
网卡地址没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