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待机时12V有2V左右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5-11-17):
一块映泰主板待机时12V就有2V电压,开始的故障是短路,更换CPU供电上管后没短路了,但是D级上电就冒烟,更换整组也是一样。然后发现待机时12V就有2V电压,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和mos管冒烟有没有联系?还有这个故障该怎么修?

网友A:
都冒烟了,大短啊,打阻值先吧,不要急着上电

网友:
先查短路的元件,不要急着上电。

网友:
串电了吧,找5vsb相关的看什么不良了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一起换了

网友:
待机时12V是没有的 上电后才有 是不是串路了 或者电源坏了

网友B:
估计是12V与5VSB串路造成的,可以先更换电源试下。

网友C: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二极管

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二极管一般起到5VSB和12V双路供电切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12V与5VSB串路造成的,可以先更换电源试下。

噢噢谢谢啦

网友:
查到什么原因了么~

网友:
待机电压就5Vsb  12V从哪里来  表达啥东东  电源坏 也不可能待机就有12v

网友:
10K电阻,电源管理ic

网友:
查内存供电芯片的VCC脚的那个二极管,映泰的主板内存电压一般是插上电不开机就有了,这个二极管串路的话,就会出现你说那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冒烟了,大短啊,打阻值先吧,不要急着上电

但是冒烟之后测量mos管没短路,估计是电压过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