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发热的原因,手机发热怎么办?

楼主(2015-11-17):
手机发热的原因,手机发热怎么办?

  虽说现在到了冬季,但是到了燥热暑气的季节,或是温度较高的地方。智能手机也同样对热没什么抵抗力。在用手机的时候,电池和储存器就会出现发热的状况。这种热量积聚,不仅会导致手机运行变慢,电池内部液化变形还可能导致显示器和机身分离。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手机发热应该注意的事项吧:

  1、避免在30摄氏度以上的地方长时间使用

  在高温的地方使用的话即使运行简单的操作热气也散不出来,从而导致故障。所以要注意在烈日下或者高温的地方尽量不要使用手机。特别是不要玩游戏和社交软件还有播放视频。因为这些用的下载流量多,数据处理的利用量也很大,很容易加大对数据进行处理的CPU的负荷。这时候即使进行在凉爽的地方完全没问题的操作,也可能导致异常发热。

  2、不要放在45摄氏度以上的地方

  手机保管地方的温度上上限是45度。比如说,封闭的车里温度就可能达到45度以上,所以把手机放在车里是不行的。

  3、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

  要注意暴露在阳光下的话,温度会突然上升导致异常发热。另外,显示器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会导致显示器受损,液晶屏上画面会有一部分颜色较浅,甚至有可能导致显示屏被烧毁。

  4、除去耳机和外部话筒小孔的灰尘

  可能因为耳机和外部话筒等小孔被灰尘阻塞,导致手机内部的热量容易积聚。所以要留心清理灰尘。

  5、注意不要放在紧贴身体的地方

  将手机放在裤子的口袋等津贴这身体的地方保管的话,被汗水浸湿和被水淹没是相同的状态。因为汗水中含有盐分,比单纯的水更容易损坏地板。另外,连接器部分积聚湿气,在充电时就很容易短路。

  6、手机一旦发热了就停止使用

  手里拿着手机的时候感觉到它发热就不要用了。在手机发热的时候继续使用的话很可能会导致电池膨胀引起主板的故障。

  7、不要在冰箱或空调前急剧降温

  将一直发热的手机突然降温的话,外部的冷空气和手机内部的温度差会产生结露反应,和浸泡到水里是一样的。之前有过这样坏掉的案例,所以要多注意。

  现在,电池已经变质了的话,充电的时候会极热,天气变热的话这个问题会更严重。如果电池经常电量消耗快,而且发热的话,更换电池也是对策之一。如果因为外部环境热而容易产生故障的话,应该和电脑,电视等家用电器一起,偶尔切断电源让它好好休息。

手机发热怎么办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1246-1.html

网友:
手机待机的时候突然的特别热,有时玩游戏也没事。怎么办

网友:
手机是个宝,掉了买不起新的,摔了换不起零件。爱惜

网友:
我现在用的手机 屏幕如果亮起 不关的法 5分钟时间手机就暴烫,这样算正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