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焊接声卡芯片,网卡芯片,IO芯片温度是多少呢

楼主(2015-11-17):
我试过几块板子,有的350度就行了,有的需要380度,特别是380的主板,一开始用330-350试了吹了一会没反应,然后再加到380度,可以吹下了,但是有时候会主板气泡,这个难把握啊,有经验哦

网友:
我的山寨风枪,没500基本下不来...

网友:
一般的风枪开到480即可  反正我是可以的  已经最大了

网友:
基本上380左右吧,不好焊的放点焊锡膏应该会好点

网友:
一直用350,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刘坚强视频里好象是350度。某人500度那个风枪还是扔了吧

网友:
每人的風槍牌子和型號都不同,也是要去試才知道要用多少度?

网友:
无铅焊接的温度高点,用点好的焊膏是关键。

网友:
关键是功率  温度其次

网友:
350度一般~

网友A:
一般的板子取芯片350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板子取芯片350起

感谢分享

网友:
350-380比较合适,再高板子容易起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