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M-MX-PLUS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5-11-17):
这个小板我上网上看了都说822排阻坏。我就一个一个排阻看没有一个坏的。5V  3.3V 1.8V都正常就是不跑码。CPU等电压都正常。最后我把CPU拿下来看一看CPU座有没有坏。不上风扇时正常跑码了。把风扇上上正常开机。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
也就是cpu那里接触不良造成的,最好还是把cpu的触点清理干净

网友A:
只要是INTER的主板都有这毛病。我以前整过好几个了

网友:
可能CPU座脏了 接触不良 我也遇到过 的是清理CPU座OK的

网友B:
我也有一片,没修好,楼主修好了说下

网友A:
这板。看一看电压各点的。在刷BIOS。量822排阻。最后是吹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INTER的主板都有这毛病。我以前整过好几个了

还有这毛病,我碰到也是取下来再上上去就好了。也没找到原因,一直就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片,没修好,楼主修好了说下

楼主都说了正常开机了呀,你没看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看一看电压各点的。在刷BIOS。量822排阻。最后是吹桥。

楼主说CPU拿下来再上上去就正常开机了呀

网友:
应该是桥和CPU直接的连接问题,以前有碰到几个有的干桥,有的干CPU座子,完全修复的几率一半一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