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 500g的硬盘红绿块比较多,但没有坏道

楼主(2015-11-17):
本人一块ST 500G硬盘,联想上面的,没有坏道MHDD测的时候,但是绿红块比较多,有什么好办法不???
硬盘

网友:
本人小白,希望有个略微详细的教程,

网友:
有没有清理了磁盘碎片再测下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的盘我也遇到过,不过是WD的硬盘。

网友:
这根本就是硬件问题 软件无法解决 也只能将就用 反正现在硬盘便宜 大不了换个就是的

网友:
我以前的旧硬盘灰色很多,大部分都是,我感觉这就是硬盘体质问题,若要办法我只能试试碎片整理,格式化等等。

网友:
试试碎片整理或者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