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Z360 不触发

楼主(2015-11-17):
联想Z360 开机不触发,BIOS刷过,南桥压过,IO换过,开关板有开机电压,IT8502E 80脚到南桥也有跳变,谁遇到过的是什么问题,帮说下
不触发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按不触发的条件一部部检测,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查一下RSMRST、休眠、南桥待机电压等信号是否异常。

网友:
打一下电感的波波可以缩小范围

网友:
还要测bios的波形。

网友:
仔细看下有没腐蚀掉件,再查下EC南桥待机

网友:
根据促发的条件一个一个查

网友:
都换了这么多了, 是不是信号问题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条件 特别是开机后部分有小短路没

网友:
笔记本的问题整这里来了 看下南桥的SUS供电 时钟 复位 以及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 南桥的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他为什么不抬高 SLP 信号 是不是 SLP信号有短路呢 开路呢? 本身不工作呢 维修要你去悟的

网友:
因该是雕件了

网友:
你貌似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