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2243LN 不开机

楼主(2015-11-17):
显示器的电源板输出正常,驱动板也换过,驱动板输出到开关板的3V供电没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那应该先从驱动板下手呀   3V是在驱动板上的   如果3V输出不正常  那就看看有没有断线等等

网友:
驱动板不会向电源板输出供电,,你搞反了,,

网友:
先修好电源,这是首先得

网友:
3V没有那你就查3V咯

网友:
3楼什么眼神啊

网友:
如果驱动板给开关板的3V没有供电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找到3V后可以直接拉一根线 那样就可使用

网友:
连接线断了

网友:
触摸吧,应该按键板的问题,你直接用万用表短接试试

网友:
一般程序爱出问题,

网友:
你也不量量电源板的电压正常否 就开始换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