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9板号820-2337-A不开机

楼主(2015-11-17):
手机有一台MacPro台式机不开机,求教大神维修思路,按开关没反应,经测量有3.3V,按主板按钮5VLED灯闪一下就灭了,求各位大神点拨一下下,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
在线等,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这个板结构好奇怪,没见过,弱弱问一个,CPU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结构好奇怪,没见过,弱弱问一个,CPU在什么地方?

额,CPU跟内存是在另一块板上的,双cpu,8根内存

网友B:
貌似这机器有通病吧

网友:
好霸气的主板

网友:
楼主重点查下这个位子

网友:
亮一下就灭,说明后级短路了

网友:
上次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板子,没搞定

网友:
这是苹果的主板吗?都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机器有通病吧

你这水灌的太明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