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31SW驱动板 T199W驱动板

楼主(2015-11-17):
谁知道AOC 931SW驱动板 T199W驱动板供电接口定义,告诉一下,谢了

网友:
看能不能找到电路图,如果找不到,那也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着找,,,

网友:
通电量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你那个是按键 接口吧,,那么多脚位的。,下个那个才是 供电吧!

网友:
背后没有标识吗

网友:
没有,空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按键 接口吧,,那么多脚位的。,下个那个才是 供电吧!

不是按键板,是电源接口

网友:
不好通电,电源板不是以前的,不知道那个是12V那个是5V那个是开启脚

网友:
上面数来   负负5V5VADJ ON貌似  前面六脚有效  自己量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