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黑屏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17):
戴尔笔记本黑屏原因及解决办法

  在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可能会经常遇到笔记本黑屏的情况,为此,用户们总是很头疼;对于那些刚入门的用户来说,更是找不到地方下手了,现在你们不用怕了,我在这里给大家列出了戴尔笔记本黑屏原因及解决办法,大家可以举一反三了。

  戴尔笔记本黑屏原因之一

  很多情况下是由独立显卡原因所引起的,这个最让人头疼的一种黑屏原因。

  故障表现是造成戴尔笔记本开机黑屏,有时可以开机,在运行中花屏、死机。

  有的机型会像台式机一样伴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这种故障在07年出厂的ThinkPad、HP、DELL机型中最为常见。

  戴尔笔记本黑屏解决办法

  1、如果笔记本黑屏的原因是独立显卡出问题了,就必须拿到笔记本维修店了;

  2、一般必须要做BGA或者更换独立显卡了,但是维修之后能正常使用多长时间,还是很难确定的。

网友:

  戴尔笔记本黑屏原因之二

  CPU、内存、无线网卡、光驱等引起的笔记本开机黑屏。

  其中内存故障率相对较高,有时伴有报警声。

  在笔记本维修中,由于内存松动,金手指接触不良引起的各类故障如开机黑屏,死机等情况很常见。

  戴尔笔记本黑屏解决办法

  1、如果无法判断是哪个配件出问题了,那可以拆机将无线网卡、光驱、网卡、蓝牙等配件先拆下来;

  2、然后采取逐一排除的方法,来判断具体是哪个配件故障了;

  3、不过笔记本相对台式机来说还是比较难拆的,动手能力不强的朋友还是拿去维修站看看吧。

网友A:
大哥。你这个确定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个确定有用吗。

我觉得这个对新手比较有用  呵呵

网友:
给动手能力强的人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科普知识,,学习了,我们一般都是弄显卡

网友(2016-01-30):
这篇文章在这里发表,好似:关公面前舞大刀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

网友:
黑屏的原因多呢 电路问题 bios问题  屏线 屏 显卡  桥 都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