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设置wifi的方法步骤

楼主(2015-11-17):
笔记本设置wifi的方法步骤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网络技术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今已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与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那么笔记本设置wifi的方法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吧。

  笔记本自带的无线网卡和无线路由器缺一不可,由于网卡已经自带,那么这里主要讨论无线路由器的选择问题。

  目前的无线路由器从规格上来说主要有802.11G、802.11N以及俗称SuperG的标准。三者在速度、覆盖范围上面都有比较大的区别,日常可以这样分辨:802.11G 的标准速度是54Mb/s,而802.11N目前最高速度是270Mb/s,SuperG最高速度是108Mb/s。

  简单的说SuperG其实就相当于同时使用两个802.11G的两个信道,从而使速度最高能达到108Mb/s,覆盖范围也有所增强,但是这一切需要网卡和路由器的相互配合才行,由于这个没有国际规范的标准,所以相对来说兼容性没有其他两种高。

  笔记本无线上网设置攻略之无线路由器的链接

  1、用网线连接笔记本和无线路由器的LAN口,这一步不能用无线替代有线网络。因为部分无线路由器默认不允许用无线连接路由器并进行配置,需要手动开启才行。

  2、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1,输入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目前大部分无线路由器的初始IP地址都是192.168.1.1,当然也有可能是192.168.0.1;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常是admin、admin,root、root这两对。

  3、在win7系统下,设置IP地址需要到开始菜单→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更改适配器配置→本地连接→右键选择“属性”→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 V4)→属性→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输入IP地址192.168.1.2、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192.168.1.1,在下方的DNS服务器中输入本地的DNS服务器的IP或者使用192.168.1.1这个地址。

网友:

  笔记本无线上网设置攻略之无线路由器的设置

  这一步将完成无线路由器在安全、连接方面的设定,是重中之重。这一步不同的路由器都可能不一样,但是大概的原理是差不多的。有的机型的无线设置位于一个独立的“无线网络”选项卡,也有的机型在“高级设置”中设置无线相关选项。但设置的内容都大同小异。

  1、进入基本设置中的“网络设置”,里面有无线网络设置(图5)。有以下几点注意:

  (1)在这里可以设置一个SSID也就是接入点的名称,你可以随意设置,但最好不要使用特殊字符,请使用26个字母和数字。建议隐藏SSID,也就是禁止“SSID广播”。

  (2)设置无线模式,可以限定支持802.11G还是802.11b还是混合,一般选择默认值也就是“混合”即可。

  (3)部分第三方固件或者设置选项丰富的路由器可以设置无线模式为AP或者网桥等,在这里设置为“无线访问点AP”即可。

  (4)信道设置为一个不冲突的频段,一般可以保持默认,如果出现冲突影响上网,那么再另行设置。

  2、无线上网设置安全选项。安全选项非常重要,轻则让别人蹭网影响网速,重则别人可以通过无线网络侵入你的电脑,网络安全很重要。

  (1)这一步的要点在于选择正确的安全模式,建议使用WPA Personal,也就是“WPA个人”,加密选择“AES”,然后输入一个足够长、足够复杂的密码。

  (2)如果上网的客户端比较固定,也就是说都是几台固定的笔记本使用这个无线局域网,那么还可以限定MAC地址来获得更好的安全性。限制MAC地址可以在“无线过滤”中设置,在里面添加特定的MAC地址并设置为仅允许这些MAC地址访问无线网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