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85WX1-300液晶屏开机白屏几秒后出现淡白图像

楼主(2015-11-17):
HT185WX1-501液晶屏故障现象:开机白屏几秒后出现淡白图像,图像响应慢,  VGH电压飞到哪个点上?

网友A:
图片中的第一个点
     不过要快 稳 准 一次机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的第一个点
     不过要快 稳 准 一次机会

焊不上就报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不上就报废了吗?

看你把焊点弄成怎么样!有废屏 可以练习练习

网友:
嗯···恭喜恭喜。

网友:
对于每个点是那种供电电压,只有维修经验多了,才能逐步掌握。

网友:
应该接2上,

网友:
2楼高手,学习了

网友:
导电银漆 不可以吗?

网友:
这种线,老铁放过去就融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案例经验

网友:
这种线还是好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