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没待机 没3V 5V

楼主(2015-11-17):
板号: DA0LZ8MB8E0 LZ8没待机没电流, 上电一刹那偶尔会出现0.00几的电流闪现

网友A:
en脚呢?ACIN1V肯定不正常,IO看看。先查EN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脚呢?ACIN1V肯定不正常,IO看看。先查EN信号

没有EN 脚. 公共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C:
公共点电压都没有 修保护隔离    离3.5V还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电压都没有 修保护隔离    离3.5V还远

取掉PR75 在后级公共点直接上19V 结果PU8 的BQ24725A 直接冒烟了, 是被我加电给烧掉的呢,还是它原来就是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电压都没有 修保护隔离    离3.5V还远

可以不可以把PU8 充电芯片取掉 再上电压给公共点 来查短路元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掉PR75 在后级公共点直接上19V 结果PU8 的BQ24725A 直接冒烟了, 是被我加电给烧掉的呢,还是它原来就是 ...

原来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可以把PU8 充电芯片取掉 再上电压给公共点 来查短路元件吗?

没有这么修的

网友:
这什么情况,电阻都拆了

网友:
4脚电压不对,4要比3高出6V左右。

网友:
测一下保隔对地值,诺异常直接炒鸡

网友D:
修过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

那方面的通病 说说

网友:
这什么情况

网友:
这位兄弟这么猛!!。这种情况烧鸡不好吗,干嘛这么简单粗暴

网友:
应该公共点有短路吧!先确保保护隔离那里正常!

网友:
公共点有短路吗 有短路显修了再说

网友:
仁宝的首先看下共公点看下短路没,没短路在查充电芯片的条件撒,

网友:
基本功没没练好?楼主得多看资料

网友:
烧鸡大法烧不出来吗

网友:
公共点电压都没有的话,直接测公共点电压,看看MOS管是不是挂了

网友:
看看后继有无短路  在换第二个MOS管

网友:
公共短就直接烧鸡把

网友:
有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EN 脚. 公共点电压都没有,

晕,那找ACIN。充电电路那看看

网友:
先打下阻值看哪些地方知道路了,

网友:
刚有块PQ68 69短了

网友:
楼主  既然烧冒烟了 那就直接更换此芯片后测试阻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