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010 开机掉电求救

楼主(2015-11-17):
一台DELL N5010笔记本,待机0.01,+3.3ALW和+5V_pwr都有,开机电流到0.14就不动了,然后掉到待机电流。测量发现,开机后3.3ALW和+5V_PWR没有了,自己恢复到待机状态又有了.芯片换过,上下管子都换过.51125_ENTIP1和51125_ENTIP2待机时候是0.9V 不知道对不对,开机后就变0V了。。大哥们指导下啊,该怎么修啊

网友:
谁给点思路啊。。。SOS..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试呢

网友:
看二级电压

网友A:
后级电压看下可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压看下可能有短路

二级电压有短路的话,芯片应该不输出电压了,回到待机还是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压看下可能有短路

考虑下次级电路部分

网友:
先检查一下图示电路。。。。

网友B:
H_THERMTRIP#、PURE_HW_SHUTDOWN#信号是否拉低了3V_5V_EN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_THERMTRIP#、PURE_HW_SHUTDOWN#信号是否拉低了3V_5V_EN电压。。。

谢谢 我看看

网友:
3V_5V_EN这个信号是被拉低了,但是我把D4201拆了,开机还是被拉低,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掉电最蛋疼,记得看下温控电阻那

网友:
1.25V 和2。5V供电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看看后级供电有短路没。

网友:
检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上示波器查查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

网友:
查反馈,有可能电压高了保护性掉电,最好上示波器检测。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还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我是觉得应该是过流或者过压保护了,,,先测二级电路对地阻止吧..应该是3VLW等转3VS短路的

网友:
电流有跳变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主要是开启S0电压有关系

网友:
这时候就能显示出示波器的重要性

网友:
这个机子有时候电源小板没搞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的 直接给个19V看看行不行

网友:
触发后3 5v没有了后级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