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EP43T-UD3L,开机后点不亮主板,咋回事?

楼主(2015-11-17):
技嘉主板EP43T-UD3L,开机后。有嘀一声,主板4个指示灯灯亮了,cpu风扇也转了,10秒后主板指示灯就熄了,风扇也在转,就是屏幕没有显示,望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先拔插一下内存试试,不行就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拔插一下内存试试,不行就加焊下显卡试试

显卡也换过,内存也换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也换过,内存也换过。

有没有换过电源试过呢

网友C:
这么说是显示器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电源试过呢

换过电源,同样是主板的4个指示灯亮一下就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是显示器坏了吧

显示器好的,没有问题我试过。关键是主板上的4个指示灯亮一下就熄了。好像还是cpu没有工作

网友:
CPU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板子的问题吧

网友:
我起初怀疑就是cpu坏了,但是重新换一个还是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就是板子的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D:
靠,主板滴一声,说明开机了呀,显示器是坏的,楼主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啊?。?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主板滴一声,说明开机了呀,显示器是坏的,楼主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啊?。?怀疑

我现在都还在用这个显示器,咋会坏呢?

网友:
现在确定是三个显卡都坏了。

网友:
看诊断卡有没跑码

网友:
现在我确定是自己库存的三个显卡都是坏的造成误判。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