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主板进bios黑屏,且屏下方有一道蓝线

楼主(2015-11-17):
我有一块盈通G31主板,进bios黑屏且下方有一道蓝线,如果不安键盘可以进入硬盘,但系统进一半就蓝屏。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
桥有问题,加焊看看

网友:
先换跟内存,拔掉外设,BIOS刷个试试,桥不确定不要动

网友:
先换根内存条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