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的led流水灯电路

楼主(2015-11-17):
    单片机实现的led流水灯电路

       本流水灯实际上就是一个带有八个发光二极管的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即为由发光二极管、晶振、复位、电源等电路和必要的软件组成的单个单片机。从原理图中可以看出,如果要让接在P1.0口的LED1亮起来,那么只要把P1.0口的电平变为低电平就可以了;相反, 如果要接在P1.0口的LED1熄灭,就要把P1.0口的电平变为高电平;同理,接在P1.1~P1.7口的其他7个LED的点亮和熄灭的方法同LED1。因此,要实现流水灯功能,我们只要将发光二极管LED1~LED8依次点亮、熄灭,8只LED灯便会一亮一暗的做流水灯了。在此我们还应注意一点,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以及单片机执行每条指令的时间很短,我们在控制二极管亮灭的时候应该延时一段时间,否则我们就看不到“流水”效果了。

网友:
这个电路很熟悉,8只LED灯本身亮度变化状态由IO输出端口高低电平状态变化来决定,单机片本身RSRET引脚在这里相当于开关作用。

网友:
单片机?这个做什么用的,,,没见过

网友:
这是广告牌 或装饰彩灯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