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键盘8ik,不能用,求解

楼主(2015-11-17):
如题,修一进液Y570,机器修好无别的问题,就是键盘8IK,和另一排键不能使用,别的均正常:
处理如下:
1、更换键盘
2、加焊键盘接口
3、接口到EC所有相连的针脚均相通,
4、更换EC
5、测试LPC,正常键均有波形
6、刷EC-BIOS
7、经测试8IK,键对应应该是KSO7脚和9OL.共用一条线路,
打算换桥了,请教下,谁还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送分吖  KB不能用跟SB没关系

网友:
那请问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分吖  KB不能用跟SB没关系

那请问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B:
进水的机器肯定哪里没处理干净  或断线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多烘烘

网友:
打下那几个键的接口对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肯定哪里没处理干净  或断线了

确认没有断线。阻值,通断均无问题

网友:
早干过了!

网友:
楼主板真遇到奇粑的机器了

网友:
量一下键盘接口针两两之间的值

网友:
有没有电容相连,有的话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