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为何开不了机,不停重复开机画面

楼主(2015-11-17):
智能电视为何开不了机,不停重复开机画面

      主要原因有:

1、可能只是电视机系统启动错误而已,可以将电视机断电关机,过一段时间再通电开机,即可恢复正常。

2、如果重启电视机也不断重复开机画面,则可能是电视机系统崩溃了,需要联系电视机的售后服务安排专业技术人员上门为用户刷入新系统才能解决。

3、另外,电视机硬件故障也可能会导致开机不停重复开机画面,进不了系统,比如内部电路短路、供电电压不稳、处理器或存储器故障、主板芯片或者其他零部件故障等。

网友:
重复开机画面估计系统出问题了,硬件坏了开机应该都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