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楼主(2015-11-17):
联想e430,集显的,开机不定时花屏,内存、排线、屏幕都试了还是一样,回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怎么花上个图看看跑一下3D试试温度高了花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集成 看内存

网友:
有可能是CPU 的问题,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
cpu换一下看看

网友(2015-12-22):
没遇到过 有一个 不加电的 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