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la-6751P进水维修

楼主(2015-11-17):
版号:LA-6751P
故障:进水无待机。
        实地回来有些时日了,总的来说还算不错,回来经营着自己的小店,生意虽不说多好,也修了不少的机子,慢慢积累着成长,再此感谢【迅维】辛勤耕耘的老师们!
        今天一大早来到店里,下着小雨也没啥活干,刚想找个片子看着,一同行急急忙忙过来从袋子里掏出个本子说进水了,客户急着用,先给他看看。
        拆电池接可调电源上电,无待机,拆机见下图

待机芯片为TPS51125A,如下图,测的16脚主供电正常,8脚、17脚无线性电压

测13脚0V,正常应该为B+(19V)经499K的PR412与100K的PR413分压提供

B+正常,观察发现PR412腐蚀掉件且断线,没找到500K的电阻,找了一个300K的电阻飞线补上

看数据手册可行,如下

补上电阻后,还是无线性电压,更换芯片后,3V与5V线性电压正常产生,但无PWM的3V与5V没有,测1脚与6脚为0v,正常这两个脚通过电阻接地,内部提供上拉电压,打值正常。追查如下图

测PQ405的2脚与5脚电压为5V,说明是PQ405导通拉低了TPS51125的PWM开启脚,继续追测PQ407的2脚为0v不正常,客户急,就直接将PQ407拆掉,把1脚与3脚直连后,PWM的3V与5V正常,待机0.012,触发正常上电。最后来张修好的图:

网友A:
客户都说了进水还上电 不怕扩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都说了进水还上电 不怕扩大?

没关系,他已经通过电了

网友:
简单快速呀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硬道理。。。。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都说了进水还上电 不怕扩大?

可能楼主这里事先处理好了进水的部分,这一部分推测是在待机芯片本身对应引脚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他已经通过电了

那说明待机芯片这里之前上电被烧毁过,8脚、17脚无线性电压推测是这两个引脚对地阻值短路引起。

网友:
赞  受益匪浅。。。。。

neco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技术很到位啊

网友:
理论知识很牛。B

网友:
很有思路的,没有直接就换了芯片,新手和老手的区别

网友:
简单快速,修好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个这问题客户急也是这种方法解决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6-04-26):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